求助安川变频器开机显示SC,急急急急,谢谢

楼主(2015-07-01):
我有一台安川变频器开机显示SC,初故障是模块炸掉了,驱动检查没找到问题,没上模块前开机驱动电压交直都正常,请问该怎么修????

网友A:
SC是安川自己人用的代码,在技术手册上都不写出来;

SC:IGBT炸掉、输出侧短路、内部短路

硬件损坏了,只能更换模块,找专业人士修理一下

网友B:
SC=si cao

换算成中文就是死操

这下子你明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