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通用版能与三菱FX3U的PLC通讯吗

楼主(2015-07-01):
MCGS通用版能与三菱FX3U的PLC通讯吗?今天试了一下,I/O点对应不上,是不是我装在WIN7系统下面。还是参数设置有误?有哪位大侠做过。

网友A:
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之间是可以通讯的

你的地址没对应上吧

网友B:
没问题的,我刚用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之间是可以通讯的你的地址没对应上吧

网友D:
连这个都不行的话,组态软件还能干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连这个都不行的话,组态软件还能干什么?

网友F(2018-12-14):
没问题的,我刚用过的。

网友G(2019-05-06):
你好,  我现在使用昆仑通泰通用版和三菱PLC, 遇到了和你相同的问题, 请问你是如何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