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或大修后变压器投入运行前应做的工作

楼主(2015-07-02):
变压器在运输途中会受到振动甚至撞击,大修时对变压器进行吊芯(或吊罩)时也可能受到碰撞为了防止人为故障,在投入运行前对新装或大修后变压器应做以下工作。

  1进行3~5冲击试验

  新装或大修后的变压器在带电投入空载运行中,会产生励磁涌流,其值可达6~8倍的额定电流。初始励磁涌流衰减较快,一般经0.5~1s后即可衰减到额定电流值的0.25~0.5倍。但完全衰减的时间较长,大容量的变压器可达几十秒。由于励磁涌流会产生很大的电动力,为了考验变压器的机械强度,同时考察励磁涌流衰减初期是否会造成继电保护装置误动,故需做冲击试验。

  另外在拉开空载运行变压器时,有可能产生操作过电压。在中性点不接地或经消弧线圈接地的电力系统中,其过电压幅值可达4~4.5倍相电压;在中性点直接接地时,也达3倍相电压。为了检查变压器绝缘强度能否承受电压或操作过电压,也需做冲击试验。

  冲击试验次数如下:对新产品进行5次;对大修后的变压器进行3次。每次冲击试验均要检查变压器有无异音、异状。

  2检查验收的项目

  变压器在新投入或大修后投入运行前,应进行全面检查,确认其符合运行条件后,方可投入试运行。检查验收项目包含以下17条。

  (1)变压器本体无缺陷,外表整洁,无严重渗漏油和油漆脱落现象。

  (2)变压器绝缘试验应合格,无遗漏试验项目。

  (3)各部分油位应正常,各阀门的开闭位置应正确,油的简化试验和绝缘强度试验应合格。

  (4)变压器外守则应有良好的接地装置,接地电阻应合格。

  (5)各侧分接开关位置应符合电网运行要求。有载调压装置在电动、手动操作时均应政党指示位置(包括控制盘上的指示)应和实际位置相符。

  (6)基础牢固稳定,轮子的制动装置应牢因。

  (7)保护测理信号及控制回路的接线正确;各种保护均应进行实际传动试验,动作应正确,定值应符合电网运行要求;保护压板处于投入运行位置。

  (8)冷却风扇通风试运行良好,风扇自动装置定值应正确,并进行实际传动试验。

  (9)呼吸器应装有合格的干燥剂,应无堵塞现象。

  (10)主变压器引线对地间和线间距离合可知,各部分导线接头应坚固良好,并贴有试温蜡片。

  (11)变压器的防雷保护应符合有关规程要求。

  (12)防爆管内部无存油,玻璃应完整,其呼吸小孔螺丝位置应正确。

  (13)变压器的相位和联结组标号应以满足电网运行要求。三绕组变压器的二、三次侧有可能和其它电源并列运行时,应进行核相工作。相位漆标示应正确、明显。

  (14)温度表及测温回路应完整良好。

  (15)套管油封的放油小阀和气体继电器放气阀应无堵塞现象。

  (16)变压器上应无遗留物,临近的临时设施应拆除,永久设施布置完毕后应清扫现场。

  (17)测定变压器大盖坡度及油箱到油枕连接管的坡度应合可知。变压器瓦斯保护中的气体继电器侧有2个坡度。一个是沿气体继电器方向变压器大盖的坡度,主尖为1%~1.5%,为保持变压器大盖的坡度要求在安装变压器时从底部垫好。另一个则是变压器油箱到油枕连接管的坡度应为2%~4%(这个坡度是油制造厂家定好的)。设置这2个坡度一是为了防止在变压器内贮存空气;二是为了在故障时使气体能迅速可靠地冲入气体继电器,以保护气体继电器能正确动作。

  3对气体继电器动作的判断和处理

  新装或大修后的变压器在加油、滤油时,会将空气带入变压器内部,之后又未能及时排出。当变压器运行后,油温逐渐上升,形成油的对流,内部贮存的空气被逐渐排出,从而使气体继电器动作。气体继电器动作的次数,与变压器内部贮存的气体多少有关。

  遇到上述情况时,应根据变压器的音响、温度、油面以及加油、滤油工作情况综合分析。如变压器运行政党可判断为进入空气所致,否则应取气做点燃试验,以判断是否是变压器内部有故障。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经验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