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OT-900触摸屏常见问题

楼主(2015-07-02):
问:存储板 A9GT-FNB 和A9GT-FNB□M 的区别。
    答:存储板用于在A900GOT上扩展配方、梯形图监控、特殊功能模块监控、声音、网关等项功能。无论A9GT-FNB,还是 A9GT-FNB□M,只要在 GOT-A900(7寸(A956WGOT)以上的 GOT)上使用,都可以使用上述的扩展功能。如果是 A9GT-FNB□M,则用户存储空间(GOT-A900(7寸以上的GOT 类型)内置的存储器容量为1MB)还可以进一步扩展至(□+1)MB。而使用A9GT-FNB 时则不会扩展用户存储空间。

    问:存储板 A9GT-FNB(□M)和A9GT-QFNB(□M)的区别。
    答:作为功能扩展存储板,A9GT-QFNB(□M)的作用相当于A9GT-FNB(□M)的功能加上Q系列PLC的梯形图监控功能。

    问:现在A975GOT 和MELSEC 可编程控制器通过总线连接。想用可编程控制器确认 GOT 的动作状态,可否利用 GOT 的功能或某个方法实现?
    答:检查 GOT 状态的方法,举例说明如下。
    1. 设定GOT 的状态监视功能。通过状态监视功能,对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特殊辅助继电器进行监视。 <GOT 侧的设定例> 状态监视(项目单位)设定  <第1个>  条件:SM413(Q,QnA 系列时)或 M9033(A 系列时)为ON时  动作:位设置 M0   <第2个>  条件:SM413(Q,QnA 系列时)或 M9033(A 系列时)为OFF时  动作:位复位 M0   在上述设定中,GOT 正常动作期间,M0 每秒循环进行ON/OFF动作。
    2. 设置监视从 GOT 写入位软元件 M0 的控制器。 <CPU 侧 PLC 程序编写举例>  LD M0  OUT T0 K30  LDI M0  OUT T1 K30  LD T0 OR T1  OUT Y0  END   在上述程序中,Y0为 ON 时,表示 M0 无 ON/OFF动作,从而可知 GOT 因某个原因而停止。由 GOT 所监视可编程控制器的软元件时间间隔(上例中为1秒),请根据需要改变。

    问:GOT-A900 系列中有内置电池吗?
    答:GOT-A900 系列中没有内置电池。由于画面数据保存在GOT 内置的闪存中,即使关闭电源,画面数据也不会丢失。

    问:GOT 能否和 A3HCPU ,A0J2CPU 连接。
    答:GOT-A900 系列不支持与 A3HCPU 及 A0J2CPU 的连接。由于支持与 AnNCPU、AnACPU、AnUCPU、QnA(S)系列和 AnS 系列的连接,因此需变更上述 CPU 类型。

    问:请问出现以下错误症状时的处理方法。* 不能显示 GOT 的画面。 * GOT 自我诊断中显示为“原因为连接错误、H/W异常或电缆线异常其中之一”。 * 可编程控制器 CPU 错误 LED(故障代码44)点亮。* 在卸下电缆线的状态下都正常。产品构成如下:可编程控制器 A1SHCPU 主基板 A1S38B  A1SD75M1、A1SX41、A1SY41  GOT A951GOT-SBD-M3(设定为 EXT No.1、I/O SLOT No.0)(OS为BUS(A、QnA)[Ver7.0.0])连接线 A8GT-C100EXSS
    答:故障代码 44 是 SP.UNIT LAY ERR.可能的原因有:⑴ 1台 CPU 安装了3个以上计算机链接模块(包括 GOT );⑵ 在参数设定中,I/O 分配的输入输出模块之处分配了特殊功能模块。或其相反设定。根据上述构成,由于没有⑴ 的可能性,因此可能是 ⑵。与 A 系列PLC 进行总线连接时,GOT 占用32点特殊功能模块。由于参数强制进行I/O分配,因此有可能未分配 GOT 部分。请停止强制 I/O 分配,设置为自动 I/O 分配,或尝试将32点特殊功能模块(GOT部分)分配为扩展基板第1级的1个插槽中。

    问:通过PLC程序操作可编程控制器的位软元件,可否能控制 GOT 内置的蜂鸣器?
    答:启动位后,可在任意时间启动 GOT 的蜂鸣器。请用 GT Designer/GT Designer2 软件进行以下的设置。在公共设置 → 系统信息 → 读取软元件& #8226;写入软元件上,设置任意的字软元件(例如,D10)   <读取软元件设置的字软元件>  b14:蜂鸣器输出  b15:蜂鸣器一次输出  & #8226;蜂鸣器输出信号(b14)ON 时,蜂鸣器发声。该位 OFF 时,则蜂鸣器停止发声。即使在 GOT【实用菜单】-【SET UP】中,将“BUZZER VOLUME”设置为“NONE”,在该位为 ON 时,仍会发出蜂鸣声。  <要点> 蜂鸣器输出时,不会受触摸开关等操作的影响,在位 OFF 前,输出蜂鸣声。& #8226;蜂鸣器一次输出信号(b15)  该位为 ON 时,输出一次蜂鸣声。蜂鸣声的长度,与 GOT【实用菜单】-【SET UP】中“BUZZER VOLUME”设置(SHORT、LONG)相同。(设置为“NONE”时,蜂鸣声与设定为“LONG”时的情况相同)。例如,设定 D10为读取软元件(系统信号1)时,可用点动开关设定 D10.b14,可用该开关的 ON/OFF 操作发出蜂鸣声。当然,即使可编程控制器对该位进行 ON/OFF 操作,也可发出蜂鸣声。有关系统信息的详细信息,请参照以下内容。 【GT Designer 时】  GT Designer 帮助 → 前言 → 关键词:System Information 【GT Designer2 时】 GT Designer2 版本1 参考手册的第3章 公共设置

    问:如何来查看GOT的内存信息?
    答: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法进行查看。⑴ 利用GOT【实用菜单】-【MEMORY INFO.】(见下图所示);⑵ 利用 GT Designer(2) 软件来查看,先用画面下载线将 GOT 与电脑连接好并上电,然后选择“通信”菜单中的“内置存储器信息”即可从 GOT 中将内存信息读到电脑中来。

楼主:
自己顶一下挺好的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