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温控器接线

楼主(2015-07-02):
台达DTC1000温控器,接入两线制PT100,输出4-20ma接到模拟量通道上,请问怎么接线?另外用设置参数吗?

2根线接入几号端子,哪两个端子要短接?

网友A:
支持一下。。感谢楼主分享。不错哦

网友B:
下手册看一哈

这个看手册的确不确定怎么接

楼主接完了告诉我

楼主:
PT100是两线制,一根接1,另外一根接1或2,然后1和2短接,这时ERROR灯灭。

下一步会测试OUT1端子是否是默认输出电流,因为身边没有RS485连接线对温控器进行设置。

网友C:
PT的两线接2/3,用导线将1/2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