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电池问题

楼主(2015-07-02):
MP2300S电池发生报警时在MP程序中有没有地址对应,之间在触摸屏上显示MP电量不足啊?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有对应位置,电池电量不足时,面板上BAT会点亮,请更换电池,注意更换电池时,在上电时更换,否则内部数据会丢失。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