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程序怪问题

楼主(2015-07-02):
谁帮我看看,这程序从机床上上载下来,但怎么程序是从122步开始的,不是从0开始的吗?右边的滚动条也拉不上去。

网友A:
  什么机床程序呀 ??????

网友B:
看不到程序,O(∩_∩)O哈哈哈~

网友B:
应该是前面程序不能转换为梯形图的,所以如此!

有的指令用STL写的就不能转为梯形图

网友C:
这个你转换成 指令图就可以看了,上面全是空

估计程序有问题,也许把上面的空程序删掉就好了

我记得前端时间有篇文章说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D:
有很多NOP指令,它的作用是"占位"! 占了一个地址, 但是什么都不做.

楼主:
谢谢,我准备找个一样的PLC把这下载下来的程序改好后再下载下去看看

网友E:
学习中,共同学习,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