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磁电动机如何立刻停止

楼主(2015-07-02):
   请教各位朋友一个高难度问题,我现在用的是电磁调速电机,在电磁调速控制器控制下可以调整速度,电机通过链条链接了一条梁,按停止按钮后,梁会受惯性慢慢的才停下来,现在无法令梁立刻停止运动,请问各位朋友怎么才能使梁立刻停止运动呢?

网友A:
在原动机增加能耗制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原动机增加能耗制动电路

 你好啊,在电磁调速电机上加能耗制动电路后,能立刻刹住电机?电机没有刹车功能哦。

网友B:
把励磁调到最大同时让电机立刻反转,等到出力轴转速为零立刻停车

网友C:
断电后用抱闸抱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励磁调到最大同时让电机立刻反转,等到出力轴转速为零立刻停车

 电磁调速控制器的速度调到最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电后用抱闸抱死。。。。。。

 电机没有抱闸功能

网友D:
最好的方式应该是加机械抱闸

网友E:
电机与输出轴没有机械联系,仅仅电机制动是没用的。电制动的同时,要把励磁线圈的电压提到最高才行,实施起来挺麻烦,还是对输出轴机械制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