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飞刀切割机

楼主(2015-07-02):
配置伺服控制一套,三菱fx2n32mr一台
要求上电伺服回原点,
接收切割信号伺服在原点以快速大扭矩旋转一周到原点停止以此循环,
请问高手们这个装置用伺服怎么控制?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若为脉冲型伺服电机,在同一时刻,位置控制与转矩控制只能做一种,

     旋转一周是位置控制,就无法做转矩控制,即位置控制时,无法控制转矩的大小。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2015-08-11):
我想你的描述有点模糊。要做到你上述的功能应该是一个叫定尺飞剪。我再解释下,看看是否是你所描述的工艺要求。1,伺服要接收到塑料工件的位置和速度,2,驱动器上电,完成准备就绪回零等待,3,切割信号不是你上述给的一个命令信号,而是通过电机转一圈即360度的范围内定义一个切点角度,假设你的零位正好是0度,切断工件位置是180度垂直,那么就需要一个设定切点角度,我们称之为同步角。假设同步角度是30度,那么对应的位置是180度的前后角度,即165---195度区间,这就是同步角的含义,在同步区内电机的速度和位置和塑料工件的速度位置保持同步关系。4,伺服电机在原位等待或者不等待,这个可以根据你线速度计算原位停留时间,电机在原位以最快的速度到达切点角度即刚刚设定的165度,切割完成出同步区的角度是195,那么剩下的270度我们称为非同步区,非同步区就是用来以最快的速度到达切割点,即最大力来实现切断工件。当然非同步还有调整功能。如果是我大概描述的工艺符合你的应用要求,可以给你详细实现的文档。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网友:
我给你一个QQ号吧,1342684950

网友B(2018-05-02):
麦克瑞倾 你好!飞刀问题解决了?非常想学习!谢谢!

网友C(2019-08-09):
主要看是静止切,还是动态切,静止切做个定位即可,动态切要写一个凸轮跟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