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变压器初级电源与控制变压器次级电源对负载有影响吗?

楼主(2015-07-02):
变压器初级220V,次级4V负载是电热丝(薄膜袋子封口用)。设备原设计接触器按在次级控制负载,不过负载 电流较大。如果控制初级220V端,控制电流会小些。不知道会对电热丝加热有什么影响。请师傅指点 ,不胜感激!!!!

网友A:
控制器控制初级,次级电流就会小?不明白

具体说说

楼主:
不好意思,没有表达清楚。接触器在初级控制负载工作电流小。接触器在次级控制负载电流,电流较大。不明白设计者为什么把接触器放在次级控制负载。如果放在初级控制接触器触点容量可选的小点。还能降低故障率。这样设计总有原因。请懂行的师傅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