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控制PLC电机启停

楼主(2015-07-02):
我做一个smart700控制PLC电机的启停,但我不知道在按钮画面中怎么编写事件一项,请大神帮忙,谢谢。我的PLC中M8.0是控制电机的启停。

网友A:
  你不是都做好了吗! 就是这样,然后选上连接你的变量 M8.0 就可以了 !

网友B:
点饥事件选择选择单击跳出设置画面,选择“setbie”变量连接上M8。0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饥事件选择选择单击跳出设置画面,选择“setbie”...

谢谢您的回复,我想知道是开始、复位、停止几个按钮都是选择事件中的‘setbie'选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都做好了吗! 就是这样,然后选上连接你的变量...

谢谢您的回复,我没有设置‘事件’里的选项。请问该怎么选?

网友C(2015-08-05):
1:把链接编辑器里的链接参数设置好,(例如名称:连接1,通讯驱动程序:SIMATIC,在线:开)其它参数不要动

2:把变量编辑器里的变量编辑好(例如变量名称为:比如你设置的CPUcr40,连接为:连接1,数据类型为:Bool,地址为:你要用到的PLC中的点比如M8.0)其它参数不要动

3:在启动按钮事件中选择系统函数——编辑位——SetBit——变量选择为:CPUcr40

4:在停止按钮事情中选择系统函数——编辑位——ResetBit——变量选择为:CPUcr40

就可以实现 电机的启动和停止,两个开关的变量一定要一样都为  CPUcr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