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位置控制模式下最少接多少根线可以让电机转起来?

楼主(2015-07-03):
   朋友今天在面试时,对方面试官出了一个关于伺服接线的问题,我觉得有点难度,百度了也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所以想请教以下工控论坛的朋友们,当时面试官拿出来的是松下MINAS_A4系列的伺服位置控制模式接线图,如下,请问最少接多少根线就能让电机动起来呢?

楼主:
自己顶自己一下。。。

网友A:
面试官混蛋出这种题。除非你是专工松下的,不然谁都无法回答,不信就是设计这套伺服器人员也无法回答。好像面试官能力超强难倒所有面试人员显示出自己的高技术高能力和高科技!因为伺服放大器的种类很多不是只有松下一家!

这个问题应该是这样提出:普通伺服放大器控制电机需要最少几种输入、输出信号?能使电机稳定定位、旋转。如果能答出种类中的其中一种就应该过关!因为在此情况下给予产品说明书就能胜任了!

楼主:
    你说的有道理,那请问最少需要多少个信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试官混蛋出这种题。除非你是专工松下的,不然谁都无法回...

你说的有道理,那请问最少需要多少个信号呢?

网友B:
楼主你好,我用过A5的,基本差不多,最少5根线让伺服动起来,4,6,29,24v,0v,其中电源线内部端子短接,我以前用的线接线如图:1、2改成3、5

网友A:
PWM信号,你这里输入的是脉冲指令信号在放大器内转换以及正反方向信号。输出电机编码器反馈位置信号,你这里输出的是A、B、Z相位置脉冲信号。

各种伺服器少不了PWM信号和位置编码器反馈信号。

网友C:
最少两根线,接脉冲信号。可控制速度、启动、停止、单向运动。驱动器设置为位置模式,脉冲/方向信号,或者正反脉冲信号。使能设置为不通电时有效。

要控制正反转则要三或四根线,多接个方向或反向脉冲。

不止松下,所有的位置模式伺服都可以类似这样设置,至少是所有日系伺服都可以这样设置。

日系伺服(松下、安川、三菱、山洋等等)是国内应用最多的中小功率伺服,而且这些伺服在性能上有些差异,基本功能都是类似的,只要熟悉其中任何一种,对其他的也就可以应用了,也就是参数地址不同,引脚编号定义不同。考官用日系伺服出题考试,这个没有什么不对。

题目不会做,反思自己所知所学有什么不足,要么补足自己以适合岗位,要么找其它的岗位以适合自己。能想到抱怨考官的人,这个,呵呵。

网友D:
一个方向定位运行,最少2根线就行!

就是脉冲需要的那一组线,其余都可以在驱动器做相应短接处理

网友E:
不须接线,设上电使能,设转速,上电就转了。

楼主:
请问“29-伺服使能”非得要吗?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用过A5的,基本差不多,最少5根线让伺服动...

楼主:
你好,貌似你说的是变频器,伺服放大器是需要脉冲才能驱动电机的。

引用 网友E:
不须接线,设上电使能,设转速,上电就转了。

楼主:
24V电源也得有啊

引用 网友D:
一个方向定位运行,最少2根线就行!就是脉冲需要的那一组...

网友F:
不用接线,面板操作就能转。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不须接线,设上电使能,设转速,上电就转了。

对头,一开始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面试官考的不是专业,是处理问题的能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不用接线,面板操作就能转。

没想到,最少是0根线。

网友H:
那考官是想考一下集电极开路,说实话,很多搞PLC的人接伺服或者步进都稀里糊涂的

楼主:
就是试运转功能是吧,只需接电源

引用 网友F:
不用接线,面板操作就能转。

网友I:
如果只是动起来,其实只用接使能端,和两个脉冲输出端就行了。

网友J:
最少4根线就可以了吧?脉冲,方向,电源正,负。。

网友:
最少两根线,电源线。即可,

网友K:
这个问题有点难度了,你不了解这个,光靠理论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问题有点难度了,你不了解这个,光靠理论不靠谱!

确实是这样子的

网友L:
首先,需要接电源,24V电源。其次,需要连接电机电源线和反馈线,再接脉冲输出和方向控制,其他都不需要接,在伺服控制器里设置好了即可。

网友M:
引用 网友E:
不须接线,设上电使能,设转速,上电就转了。

考官还要求位置模式,A4可以位置内置设定固定数值么?还是需要外部给定

网友N:
引用 楼主:
你好,貌似你说的是变频器,伺服放大器是需要脉冲才能驱动...

jog试机不用结信号 通电 调整伺服参数按伺服上的按键 可以正反转的

网友O:
只要接两根线。

零线

火线

不对你来砍我。

如果他这么出题考我。我还考回他。

网友P:
引用 网友H:
那考官是想考一下集电极开路,说实话,很多搞PLC的人接...

网友Q:
一般伺服系统外面还要带PLC或数控的,另外位置控制的话还要看你这么用,可以用它内部的移动块,就是预先设定好位置,给它一个启动信号或程序号,他就按内部的设定程序移动,另外也可以通过网络控制,只需要设定好通讯报文,然后把变量连接好,所有的速度,位置,加减速度,都可以通过报文给点。还有就是通过PLC给点脉冲和方向来控制位置和速度。对于接线吗每个厂家的驱动,都是有区别的,具体还得看厂家的说明书

网友H:
遇到过很多次工作几年甚至十几年的电工很惊奇的问,咋不用共0V也能动作,中国这破教育,大学里的破书,哎

网友R:
引用 网友H:
遇到过很多次工作几年甚至十几年的电工很惊奇的问,咋不用...

什么意思哈?共地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R:
回复内容:对: 网友H  遇到过很多次工作几年甚...

是的,好几次遇到电工问为啥不用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N:
引用 楼主: 你好,貌似你说的是变频器,伺服放大器是需要脉冲才能驱动...jog试机不用结信号 通电 调整伺服参数按伺服上的按键 可以正反转的

别人给了信号接口的电气图,那就是要用接线的方法,你觉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最少4根线就可以了吧?脉冲,方向,电源正,负。。

还有一个,就是使能信号,这个不能少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一般伺服系统外面还要带PLC或数控的,另外位置控制的话还要看你这么用,可以用它内部的移动块,就是预先设定好位置,给它一个启动信号或程序号,他就按内部的设定程序移动,另外也可以通过网络控制,只需要设定好通讯报文,然后把变量连接好,所有的速度,位置,加减速度,都可以通过报文给点。还有就是通过PLC给点脉冲和方向来控制位置和速度。对于接线吗每个厂家的驱动,都是有区别的,具体还得看厂家的说明书

谢谢这位师傅的回复,面试官应该考验的是你对伺服接线的了解程度,用通讯来控制,这个难度有点大,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S:
没错,最少接两根线(脉冲极电集开路),其它的(使能)在驱动器里面设置一直使能即可

网友S:
..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用过A5的,基本差不多,最少5根线让伺服动...

怎么我就觉得接两根线就能转了呢···

网友S:
引用 网友C:
最少两根线,接脉冲信号。可控制速度、启动、停止、单向运...

非常赞同刘老师的说法,别抱怨人,是自己能力上的问题····

网友S:
万万没想到通讯网先生的零根线,呵呵,非常正确

楼主:
我也比较认同5根线,谢谢您的回复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用过A5的,基本差不多,最少5根线让伺服动...

网友T:
松下A4,A5伺服还是很有代表性的,知道要接24v,0v,脉冲,方向,使能五根线

网友U:
—根脉冲线就行,前提支持内部位置模式

网友V:
0根线,测试模式下,job点动运行

网友W(2015-12-23):
你是有用过松下伺服进行位置控制吗?

引用 网友C:
最少两根线,接脉冲信号。可控制速度、启动、停止、单向运...

网友C:
引用 网友W:
你是有用过松下伺服进行位置控制吗?回复内容:对: 刘岩...

 我是卖运动控制卡的,有不少客户用过松下。

网友W: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W  你是有用过松下伺服进...

我们老板之前买的松下的A5系列驱动器,他是希望通过外接FPGA给控制信号,控制电机位置,我现在就是不太懂这个输入脉冲与我想转动角度的关系

网友W:
引用 网友L:
首先,需要接电源,24V电源。其次,需要连接电机电源线...

反馈线是哪个?

网友W: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E: 不须接线,设上电使能,设转...

这个外部给定是怎么给的啊,我感觉我自己给的脉冲跟实际电机转的不太一样啊,请问能不能说明一下,A5松下伺服

网友C:
不太懂这个输入脉冲与我想转动角度的关系

这个看驱动器参数设置,松下是设置转一圈需要多少脉冲的。如果以前从没有做过类似的工作,那还有电气上的问题也是要注意的。A5有两组脉冲接收口,一组是光耦接收,一组是差分接收器接收,两个的电气特性差异很大,接错了很可能会出问题。另外,驱动器本身就是电气干扰源,脉冲信号的传输线也是要注意的,否则,您的FPGA发送了多少脉冲,与驱动器接收了多少脉冲不一定有关系,自然与转动的角度也就关系不大了。

网友X(2016-04-05):
前题除去电源,电机,编码器线!只接需两根就行!伺服使能用软件内置!再两根脉冲线就0K了!

网友Y(2016-09-23):
我想问一下你们主电路都不接线吗?面试官也没问控制电路啊,你就是接0根控制线,你主电路也不能少了吧,不然你转个鸟啊

网友Z(2016-12-06):
如果只是试运转,不用接线就可以了啊,只要驱动器的电源线接上220V,电机编码线接好,电机电源线接好,在驱动器上按试运转的功能,电机就能转了,不过这个是手动的试运转,当然如果用松下的软件,不用手动也是可以的,软件里有个试运转功能,可以来回运转

网友AA(2017-12-05):
本人用的多是基恩士的伺服,我一般接的就是正负电源,伺服ON,这样就能转起来,位置控制的脉冲可以直接plc给啊

网友AB(2018-03-11):
松下A6说明书有最简接线试运转说明。不要骂考官,考官已经算仁慈了,只是考到你对松下伺服有没有学习,熟不熟悉。如果我是考官,我也用类似的方式靠你,连说明书你都不肯认真看一下,如果来面试用到松下伺服的相关工作的话,我要多少时间培养你起来使用本职工作?

这世界没有技巧,最基本工作还是要你自己去努力的。

网友AC(2018-05-27):
引用 网友A:
面试官混蛋出这种题。除非你是专工松下的,不然谁都无法回...

看了一下楼主的问题,显然是你没读懂题目,问的没毛病,最少多少根线可以让伺服动起来,就是考你读懂使用手册的能力,一个使用手册都不会用的用的人,面试官显然不会招进去

其实就是让伺服点动跑起来即可,或者接入脉冲和符号就可以了

网友AC:
最少,那么接入COM+,COM-,SRV-ON,选择点动模式,3根线就可以动了,这是X4设置方法

网友AD(2020-05-21):
都是大神,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