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与S7-200 的OPC连接不上怎么办?

楼主(2015-07-03):
看到有客户在西门子论坛上发了以下这个帖子:

“winCC 7.3与S7-200 的OPC连接不上,找不到opc server,是不是不连接PLC就不能把pc ACCESS的变量导入到WINCC里面,我记得以前wincc 6.2可以在组态画面的时候把变量导入到WINCC里面。一直显示下面图面。

网友A(2018-05-15):
我的也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大连德嘉交换机A型可以将S7-200SMART直连winc,无需OPC中转,即可直连,非常方便,而且还稳定。用的是300的TCP/IP协议

网友B:
可以通过大连德嘉交换机S型将S7-200SMART直连winc,无需OPC中转,即可直连,非常方便,而且还稳定。用的是300的TCP/IP协议 交换机S型与交换机A型的区别是:A型占3个IP地址,S型占1个; A型的可以连接2个PLC,S型的只能连接1个。

网友B:
可以通过大连德嘉交换机S型将S7-200SMART直连winc,无需OPC中转,即可直连,非常方便,而且还稳定。用的是300的TCP/IP协议交换机S型与交换机A型的区别是:A型占3个IP地址,S型占1个;A型的可以连接2个PLC,S型的只能连接1个。 大连德嘉交换机A型可以将S7-200SMART直连winc,无需OPC中转,即可直连,非常方便,而且还稳定。用的是300的TCP/IP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