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维修出现故障的维修方法

楼主(2015-07-03):
  1、观察法。断点大多数发生在绕组端部,看有无碰折、接头出有无脱焊。
  2、万用表法。利用电阻档,对“Y”型接法的将一根表棒接在“Y”形的中心点上,另一根依次接在三相绕组的首端,无穷大的一相为断点;“△”型接法的短开连接后,分别测每组绕组,无穷大的则为断路点。
  3、试灯法。方法同前,等不亮的一相为断路。
  4、兆欧表法。阻值趋向无穷大(即不为零值)的一相为断路点。
  5、电流表法。电机在运行时,用电流表测三相电流,若三相电流不平衡、又无短路现象,则电流较小的一相绕组有部分短断路故障。
  6、电桥法。当电机某一相电阻比其他两相电阻大时,说明该相绕组有部分断路故障;
  7、电流平衡法。对于“Y”型接法的,可将三相绕组并联后,通入低电压大电流的交流电,如果三相绕组中的电流相差大于10%时,电流小的一端为断路;对于“△”型接法的,先将定子绕组的一个接点拆开,再逐相通入低压大电流,其中电流小的一相为断路。
  8、断笼侦察器检查法。检查时,如果转子断笼,则毫伏表的读数应减小。

九星电绝缘轴承对因电流通过而产生的电腐蚀提供了可靠的防护,

可应用在电机、发电机以及其他的电气设备中。

由于九星电绝缘轴承可避免电腐蚀所造成的损害,可阻止

电流3000VDC,因此与普通的轴承相比应用在电机中可保

障运行更可靠。

本厂主要生产类型:深沟球轴承,电绝缘轴承,混合陶瓷轴承

如有关于绝缘轴承的需求或知识可以联系我,

中国绝缘轴承市场一直是块空白,很多电机厂都在采用国际轴承,价格昂贵,货期长。

我们就是要打破这一局面,在质量保证的情况下,降低了机械的成本。

风力发电机常用型号:6326C3VL2071,6328C3VL2071,6330MC3VL2071,6332MC3VL2071等;

电机用轴承常用型号:6317MC3VL0241,6319MC3VL0241,6322MC3VL0241,NU330ECMC3VL0241等;

电机牵引轴承也在生产:6016MC4VL0241,NU214MC4VL0241,6311MC4VL0241等一系列常用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