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flex 400p 变频器modbus问题

楼主(2015-07-03):
目前有一台power flex 400p变频器,有两个RS485(DSI),其中一个和22-HIM模块相连接,做机柜外显示,现在我想对变频器的电流电压等参数进行远程监控,通过另一个RS485接口,但是在阅读用户手册是发现有如下说明,请问次接口是否可用,若不可用,有没有其他可行办法,多谢

网友A:
你可要把变频器上的面板引用在柜门板上,也可以调试设置。需要加些面板支架在柜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要把变频器上的面板引用在柜门板上,也可以调试设置。...

已经有个柜门板上的了 现在想用另一个做远程监控,看文档的意思是另一个接口不能用了 ,我就有疑问是不是不能使用,所以问下

网友B(2024-02-19):
他面板下边有一个类似网口的485口,那个可以用我之前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