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指令学习方法

楼主(2015-07-03):
PLC除了用于开关量控制、定时、计数的基本指令外,还有大量的应用指令,有的plc的应用指令多达数百条。对于应用指令,初学者非常困惑,不知道哪些指令重要、哪些指令常用,应该怎样学习它们。这些指令可以分为下面几种类型:

1.属于几乎所有计算机语言都有的指令,例如数据的传送、比较、移位、循环、数学运算、字逻辑运算、数据类型转换等指令。这类指令非常重要,它们与计算机的基础知识(例如数制、数据类型、寻址方式等)有关,应通过例子和实验了解这些指令的基本功能。学好一种型号的plc的这类指令,再学别的plc的同类指令就很容易了。

2.与顺序控制程序有关的指令。这类指令中,fx的stl指令设计得最好,用stl指令设计的梯形图与顺序功能图之间有明确的对应关系,因此易于理解和使用,设计的程序比其他方法设计的短,可以节约大量的设计时间。s7-200的scr(顺序控制继电器)指令和欧姆龙的步指令(step/snxt)也用于编写顺序控制程序。建议在学习这类指令之前,首先学习顺序功能图(见作者编写的plc教材)。

3.与plc的高级应用有关的指令,例如与pid控制、运动控制、高速输入/高速输出、通信有关的指令,这些指令也很重要。某些指令需要学习有关的专门知识,才能正确的理解和使用它们。

4.与plc特定的硬件、软件有关的指令,例如读写特殊模块和模拟电位器的指令,s7-300/400读取数据块长度和编号的指令等。

5.与某些特定的工程应用有关的指令。例如fx的凸轮顺控指令和旋转工作台控制指令。学习应用指令时,可以首先按指令的分类浏览所学的plc有哪些应用指令,它们用来干什么,便于在需要的时候能找到手册或帮助中的指令说明。初学时没有必要花大量的时间去了解应用指令的详细使用方法,更没有必要去死记硬背它们。重点是了解指令的基本功能。可以采用需要什么学什么的方法,重点学习读程序、编程序时遇到的和需要使用的指令,没有用到的指令暂时不管它。在阅读或编写程序时如果遇到不常用的指令,可以通过编程手册了解它们的详细使用方法。如果编程软件有指令的在线帮助,选中指令列表或程序中的某条指令,按一下f1键,就可以看到该指令的大量细节,例如指令各参数的数据类型、可用的存储区、参数的意义,指令的功能和应用实例、指令的执行对状态字或有关标志位的影响等。与学外语不能只靠背单词,应主要通过阅读和会话来学习一样,要学好plc的应用指令,也离不开实践。一定要在读程序和编程序的过程中学习应用指令。有的指令实际上极少使用,它们属于“休眠”的指令,学习的时候可以不管它们。万一在读程序时遇到它们,可以通过指令的在线帮助或查手册来了解它们。

网友A:
讲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讲的很好

多谢大师的支持啊

网友B(2015-08-31):
感谢楼主给的讲解,我要多多学习

网友C(2015-11-08):
总结的不错,不过希望楼主不要做广告的好

网友D(2018-11-20):
总结好,谢谢对于我初学者来说是一个不错的建议。

网友E:
很在理,向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