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355开关电源欠压

楼主(2015-07-03):
最近遇到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一台ACS355变频器,24V内部电源只输出18V左右,换了振荡芯片UCC28C44后上电输出正常,但不到一分钟又坏了,芯片1、2正常情况下有220K的阻值,但烧坏后只有100K左右,换了开关管K3747和光耦还是不行,测量电阻没发现异常,求大侠指点。

网友A:
这个不是很在行,帮顶一下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