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锁的问题

楼主(2015-07-03):
大家好:

     因我们厂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给人做了设备后经常到了质保期都是供应商不给钱,有没有好的办法,假设质保期到了就把设备锁了(PLC),假设给了的话就把密码告诉他,或者用外围的触点去解锁啊!或者大家有更好的设备可以提供给我们选择?我想大家做设备的肯定会遇到这样的事情的,也是想在这里讨论学习,注明:没有上位机也就是只有PLC没有触摸屏的因为我们的设备比较简单!

网友A:
可以 完全没有问题的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PLC   如果是西门子的 可以加我QQ375362322

网友B:
就算你加密了,要是关系搞差,那就麻烦了。

网友C:
可以用断电保持的时间继电器来设置一个锁程序,然后用某几个输入的常闭点串联解锁

网友D:
你可以采用同时按下2个按钮再按压一个按钮计数达到一定数据启动一个指示灯闪烁,然后对另外剩下按钮也同样处理方可解锁,......

O(∩_∩)O哈哈~,这个我估计人家没法随意破除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就算你加密了,要是关系搞差,那就麻烦了。

就算关系搞砸,有毛关系,这样不讲信用的人,继续跟他合作,吃亏的只能是自己

网友A:
现在程序都是加密的  很正常的  不过所有程序都可以<此处内容被屏蔽>的

网友F:
程序最好加锁,你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故意拖工程尾款

网友G:
可以给程序加个时间控制,到时间了程序自动停止运行

网友H(2018-08-28):
耐特PLC做加锁功能,在没有人机界面的情况下,可以使用PLC的两个电位器SMB28 SMB29 来进行配合操作使程序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