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465-UT2连接微型打印机

楼主(2015-07-03):
想用达普DP-EH300型号的微型打印机与触摸屏连接。问下通讯线如何制作,软件上有何要设置的

网友A(2015-09-10):
打印机满足以上条件,可以使用触摸屏下载口RS232连接微型打印机,软件设置不使用下载口,通讯线制作:打印机忙信号对应触摸屏下载口引脚2,打印机接收信号对应触摸屏下载口引脚3,打印机接地信号对应触摸屏下载口引脚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