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pe接线端和GND 接线端如何接线

楼主(2015-07-03):
如题!变频器的PE端和GND接线端可以同时接的电源供电的PE 线上吗?还是GND单独设立接地线!如果单独设接地线有何要求?

网友A:
我们一般车间一般都是放在一起的,没有将模拟地与数字地分开来。

网友B:
接在一起没关系,前提你们的地线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