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的区别

楼主(2015-07-03):
  由于石英晶体震荡器具有非常好的频率稳定性和抗外界干扰的能力,所以,石英晶体震荡器是用来产生基准频率的。通过基准频率来控制电路中的频率的准确性。

  石英晶体震荡器的应用范围是非常广的,它质量等级、频率精度也是差别很大的。通讯系统用的信号发生器的信号源(震荡源),绝大部分也用的是石英晶体震荡器。

  1.无源晶振是有2 个引脚的无极性元件,需要借助于时钟电路才能产生振荡信号,自身无法振荡起来。

  2.有源晶振有4 只引脚,是一个完整的振荡器,其中除了石英晶体外,还有晶体管和阻容元件。

  主要看你应用到的电路,如果有时钟电路,就用无源,否则就用有源。

  无源晶体需要用DSP 片内的振荡器,无源晶体没有电压的问题,信号电平是可变的,也就是说是根据起振电路来决定的,同样的晶体可以适用于多种电压,可用于多种不同时钟信号电压要求的DSP,而且价格通常也较低,因此对于一般的应用如果条件许可建议用晶体,这尤其适合于产品线丰富批量大的生产者。

  有源晶振不需要DSP 的内部振荡器,信号质量好,比较稳定,而且连接方式相对简单(主要是做好电源滤波,通常使用一个电容和电感构成的PI 型滤波网络,输出端用一个小阻值的电阻过滤信号即可),不需要复杂的配置 .

  电路有个点标记的为1 脚,按逆时针(管脚向下)分别为2、3、4.

  有源晶振通常的用法:一脚悬空,二脚接地,三脚接输出,四脚接电压。

  相对于无源晶体,有源晶振的缺陷是其信号电平是固定的,需要选择好合适输出电平,灵活性较差,而且价格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