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松下FP-XH的问题,谢了

楼主(2015-07-04):
松下FP-XH这款PLC定位控制,走绝对定位指令,怎么样才能知道每一轴当前已经输出了多少个脉冲?

谢谢给我解答一下。

网友A:
不是有个经过值吗!!!!!!!!

网友B:
说明书后面有个数据表,里面有对应的寄存器地址。

楼主:
解决了,程序送上。

FP-XH的经过值是跟其它型号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