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 fp-xh实际发出的脉冲数记录在哪里?

楼主(2015-07-04):
请问松下plc fp-xh实际发出的脉冲数记录在哪个寄存器里面?谢谢哦。

手册上也没有看到,有知道的大神说一声。十分感谢。

网友A:
直接到松下软件的特殊寄存器查找注释即可,这个较麻烦但是完全可以!

还有就是在指令位置敲击F1......

楼主:
FPWIN GR的帮助文件就没有对FP-XH的寄存器有说明。找不到。

引用 网友A:
直接到松下软件的特殊寄存器查找注释即可,这个较麻烦但是...

网友B:
对0通道,绝对地址为32,33,在轴信息区域中,偏置地址为2,3。

对1通道,绝对地址为42,43,在轴信息区域中,偏置地址为2,3。

。。。。。。。。。。。。。。。。。。。。。。。。。。。。。

。。。。。。。。。。。。。。。。。。。。。。。。。。。。。

。。。。。。。

。。。。。

。。。。

楼主:
不是特殊寄存器。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

参考:

网友C(2017-10-23):
经过值读取16位,超过正负32767就不行了。你用F1 DMOV指令!

如:F1 DMOV DT6, DT1000 再用DT1000*K100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