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一拖多分时不切换工频的问题

楼主(2015-07-04):
    最近我们公司为了测试出口产品需要配一套变频变压电源,测试产品为组合式空压机,电源需要能测试一台由6台5.5KW电机组成的空压机,启动方式为带负载按顺序间隔2~3秒启动,由于电压不相同,所以不能切换成工频。

    我的思路是一台90KW变频器接滤波电抗器,再接个200kva调压器组成变频变压电源,调压器的选择按5台正常运行电流加第6台的启动电流来算,启动电流按7倍额定电流,算出来200V5.5KW在这个工程的电流大概270A,调压器容量按电压*电流*1.732*2来算,差不多200kva。变频器的选择按调压器输入电流,200V时电流270A,380V输入端的电流150A左右,功率差不多75KW,放大一级也就是90KW。

    问题来了,我需要配什么类型的变频器?于是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些变频器品牌的技术支持啊什么的,大多数我问了之后就没动静了,有几个回复了,但给的回复都不理想。这时,一个在西北专门针对非标电源中使用变频器项目多年研究的前辈在了解我的情况之后告诉我,我这项目无法用变频器实现,在启动后面几台电机的时候接触器打火会烧毁变频器IGBT。。。

    我在这里向各位变频器行业的精英前辈们请教,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问题吗,我这变频变压电源能不能搞起来?有些啰嗦,但急切求救!望各位大大们帮小弟解惑!

网友A:
不明白为了测试出口产品的什么性能参数,非要配一套变频变压电源,直接用变压器不行吗?

楼主:
还有60HZ的啊,如果只有50HZ的话那就简单了

楼主:
为啥米有人回答呀?高手都去哪了哇

楼主:
米有高手来光顾,只好我自己来光顾了

网友B:
这个太简单了了:直接买一台60Hz的发电机组即可,至于电压不对就采用变压器转换,!

如果采用市面购买变频调压电源,价格比发电机组还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太简单了了:直接买一台60Hz的发电机组即可,至于电压不对就采用变压器转换,!如果采用市面购买变频调压电源,价格比发电机组还贵

师傅说的有道理……60HZ发电机组是不错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太简单了了:直接买一台60Hz的发电机组即可,至于...

这位师傅,我想请教一下,用变频器的话行不行,是不是真的会烧变频器?之前也有人推荐发电机,我需要给老板一个比较,不光是说价钱的问题,而且老板本身就想搞变频器,需要告诉老板用变频器有哪些隐患啊优缺点什么的

网友D:
按你那运行方式不敢说没问题,因为存在不确定因素,也就是说在电机启动时,其启动电流有损坏变频器的可能。

另外,采用变频器的变频电压,波形不太好,作为测试电源不很理想。

还是发电机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你那运行方式不敢说没问题,因为存在不确定因素,也就是...

是因为电机启动时电流过大而损坏变频器吗?那如果把变频器选大一点可以解决吗?

发电机组的话就是感觉没那么方便,而且噪音又大,小厂而已,现在就是场地都感觉太小了...

楼主:
而且产品也不全是6台电机的,1~6台电机都有,每次测试都要先把发电机开起来,如果只是测试1台2台的,感觉有些浪费啊

楼主:
为啥我看别人的贴就好多人回复的,我的贴就木几个人回复哇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啥我看别人的贴就好多人回复的,我的贴就木几个人回复哇

 你这个太专业了,没接触过,想回答也无能无力,等待大神来解答

网友F:
疑点:组合式空压机,电动机电压为啥不相同?

6台空压机的出口是并联在一起吗?然后一起供给别的吗?最好是你弄个工艺切换次序及切换的参数变化来,否则真的不好说。6台全压轮流启动的现场有,功率比你的那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疑点:组合式空压机,电动机电压为啥不相同?6台空压机的...

不同国家电网不同。6台压缩机出口并联一起,就是一个启动盘控制6台电机,每台电机启动时间间隔2~3秒,即第一台开始启动2~3秒后第二台开始启动,依次类推。如果工频没问题,现在的问题就是有些60HZ的,我如果用变频器当电源,也就是相当于变频器输出到调压器,调压器输出到空压机电源端子,电源端子到接触器,接触器到各电机

网友B:
不要纠结了,直接买一套钻井平台淘汰的二手60Hz440V发电机组,要么你就买一套二手该规格电球自己做发电机组也行,那个成本低多了!

满足你要求的变频变压电源成本太高,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买一套二手60Hz逆变电源,后级匹配变压器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