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屏的一个点的多个状态?

楼主(2015-07-04):
        比如我在屏里选择一个指示灯,通常对应PLC的一个地址,来表达两个状态。现在我想改为多个状态,以实现不同状态时指示灯的变化。请教大家怎样实现,是否要添加多个地址,或者需要写宏?

        谢谢。

网友A:
你需要把“指示灯造型”改成"Round"、设置成“Word”,新增“状态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把“指示灯造型”改成"Round"、设置成“Word”,新增“状态总数”。

和指示灯造型有关系吗?如果有5种状态,怎样表达地址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