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1769 L35E系统AI模拟量数据隔2秒就跳动一次

楼主(2015-07-04):
最近用LOGIX5000 V20 作为组态软件,控制器采用的1769_L35E,建立的控制器TAG中,AI模拟量数据读取为INT类型,直接为电流信号,通过数据处理功能块处理后输出一个REAL类型的TAG,OPC通讯到组态王中显示,电流INT数据很稳定,但是通过处理后的REAL类型数据就会隔个3到5秒秒就自动跳变为0,  显示画面也就不能正常显示了。我的AI数据在数据功能块中设定的量程为-200到200,当电流数据信号恒定为4mA时,定义的数据输出REAL类型数据就显示为-200,然后就开始跳到0,闪一下就恢复到-200,如此反复。有大虾知道解决方法的,给我打个电话支援下吧。现在头都大了,我电话13071232224,谢谢啊。

网友A:
你的这个real 地址,有重复使用吗?我之前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在交叉引用里看看是不是被其他某段程序占用了,由于PLC 在扫描时,有先后顺序,所以会出现显示跳动。以上只是个人观点,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