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355变频器上电后爆炸

楼主(2015-07-04):
 我公司有40台ABB355变频器安装在潮湿、有粉尘、有腐蚀性气体的环境中,投运一年后出现陆续爆炸现象,有的爆炸前报5001故障(控制板接触不良)后复位启动后爆炸,有的是上电后爆炸,有的是正常停车后启动爆炸,一个月内已经爆炸15台,拆开看电路板上有大量潮湿的粉尘覆盖,用丙酮清洗后没有发现明显的爆炸点,有的管脚已经腐蚀。请高手帮忙提出解决办法,跪谢!

网友A:
把变频器安装在IP65柜子内部且加装空调散热即可

网友A:
这个我们经常给电镀厂等强腐蚀性为位置做过变频器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变频器安装在IP65柜子内部且加装空调散热即可

网友C:
做成正压通风柜应该也可以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D:
   这么严重,还爆炸了 ?? 来个爆炸的现场给我们看看是什么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