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卡机器人自带的IO如何配置???

楼主(2015-07-05):
车间里面新买的KRC 4,安全信号接好后能动了,但是在编程界面用OUT来输出数字量信号,面板上显示有输出,但是自带的EtherCAT的IO模块上面没反应

是不是IO信号没设置好的原因?这个IO信号应该怎么配置啊?

网友A:
好像要用WorkVisual来添加这个倍福模块吧!

网友B:
对 用WORKVISURL 来定义输入输出

网友C:
学习学些 ——有纸记录仪

网友D(2017-11-28):
需要把倍福的输入输出模块添加到workvisual中,并把它们连接到KUKA总线上

网友E(2018-11-08):
引用 网友F:
需要把倍福的输入输出模块添加到workvisual中,...

能说下具体怎么配置吗

网友G(2019-05-06):
workvisual.没有配置信号的输出.

网友H(2019-06-19):
很不错的资料,感谢楼主

网友I(2019-09-16):
学习一下,我也想了解。

网友J:
需要配置I/O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