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应该使用什么断路器

楼主(2015-07-05):
变频器前端装任何开关的主要目的是当输入回路存在短路时,能够迅速切断电源,另一个意义是维护时能够切断电源。
任何电气开关的动作灵敏度都没有电子开关那么迅速,基于此点,如果是你提及到的2种选择应该是选择后者。

网友A:
变频器前面就采用普通的断路器好了,太灵敏也没有意义!

网友B:
采用普通的断路器,没有什么特殊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