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式编码器长度测量问题

楼主(2015-07-05):
我现在用的是一个11位绝对式的编码器测量长度,编码器转动1圈时,对应的长度是1米,我需要每一个分米时送出一个脉冲,我的处理思路是程序启动时读取编码器的初始值并保存起来,然后实时的读取编码器的输出,然后与初始值做差,这个差等于一分米对应的码的时候就输出一个脉冲,我现在碰到的问题是程序运行时,大多数的时候程序运行都是正常的,但是有时候会有连续的两个脉冲送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假如长度等于1分米的时候,这时应该送出一个脉冲,可是却同时送出了2个脉冲出来。有没有人碰到过类似的问题,请告知一下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A:
可以编程处理下,根据时间间隔做一个判断程序。

简单说就是一定时间内有效脉冲只有一个。

网友B:
用厘米或毫米做单位。可能会解决

网友C:
没有程序什么都不好说。这问题只有对程序说话。

病人病了要亲自来医院的。抬也要抬过来,家属来是没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