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时常烧坏的继电器

楼主(2015-07-05):
   不何何原因,有一个设备上的小的中间继电器总是时常烧坏,是什么情况呀?

   买的还是品牌的 产品呢,ORMon 的产品呀,一个要 快30 大洋了,可还是不行呀,使用三四个月就烧坏,工作电脑 220VAC的,线圈是 24VDC的,每天约工作 8K 次 !

   看看,就是这个小东东,旁边别的几个,还有别的设备一般使用一二年或是更长时间都没有问题呀,就这么二个时常故障,不是线圈烧坏了就是触头不吸合或是无法断开,什么问题呀?

   老大让我们检查工作电压一切正常呀,都在范围之内工作呀!求解说 !

网友A:
是不是中间继电器触点额定电流太小啊???

网友B:
欧姆龙的中间继电器家的最多,泰国产的最多再大陆,换个试乃的的试一下

网友C:
   排队 国产货,战斗机山寨仿品!   就是过电压电流!

网友D:
每天8K,设计有问题,换固态继电器啦!

网友E:
选型有问题,换一种型号

网友F:
每天8K,恐怕中间继电器扛不住吧

网友G:
在线圈上并个浪涌,试试

网友H:
建议把继电器底座换了看看

网友I:
你那字母都拼错了,能不是假货吗?就没遇到过欧姆龙烧线圈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每天8K,恐怕中间继电器扛不住吧

    对的,每天 8K 次的工作吸全,一周6 天的干活

网友I: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每天8K,恐怕中间继...

40W次额定负载,如果不是额定负载的话寿命几何倍数延长。

8k*6=4W8次。离寿命还长着呢。

你确定负载有2A?再看看右上角的拼写,OMRON,不是ORMON。

山货!确定无疑!

网友J:
ORMon 是什么牌子,没听说过啊.OMRON到时常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每天8K,设计有问题,换固态继电器啦!

 严重同意。。。

网友:
每天8K次,确实高了,换固态继电器吧

网友L:
负载是感性的吧,加一个阻容吸收试试

网友M:
每天8000,不坏是不太正常的。

网友N:
40万次,每天8000,10天8万,50天40万。。不到两个月。。你三四个月才换一次,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N:
40万次,每天8000,10天8万,50天40万。。不...

 还是魏工算的清楚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N:
40万次,每天8000,10天8万,50天40万。。不...

   你好像是上次来我们厂里找我们头的那个吧??我这里的 SIEMENS的继电器每天都是这样工作的!有的都使用好多年了。一切都正常呀!

网友N:
你们哪个厂?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N  40万次,每天8000,10...

网友C:
引用 网友N:
40万次,每天8000,10天8万,50天40万。。不...

   通讯网计算方法准确,但是这个使用频率正常,一般工业设备每天大量工业的几十万次的正常 !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N 40万次,每天8000,10天...

 40W次是在额定负载下的电寿命,也就2A负载,我不相信那个设计者会这样匹配负载。如果电流远小于额定负载,那么电寿命就会成几何级数增加,奔机械寿命去,8000W次,30年。

我发过帖子,原来单位变电站直流屏的闪光继电器,20年了。好像从86年开始,就365天24小时没日没夜的工作,大概2S一次的样子,直到直流屏201几年退役,都没更换过。算算!

20年×365天×24小时×3600秒/周期2=3E次。

网友O:
中间继电器吸合次数这么多,机械上能抗住吗?另外欧姆龙原装正品继电器30?这么便宜、、、

网友P:
应该坏的,不坏才怪呢。4个月*30天*8K次=100万次,寿命到了。换固态吧。

网友Q:
我用正品货,触点只过毫安电流,每天3万次,一年都不用换。查一下是否线圈接通期间的信号抖动,难以察觉,导致弹片不停颤抖,线圈也发热厉害。

网友R:
试试更换一下西门子继电器如果是线圈经常烧毁的话你查一下电流电压。如果是触头无法吸合观察是不是线圈过热把支撑触头的塑料架给融合还是触点粘结在一起了,若果是触点粘结在一起你可以考虑换一个较大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N:
40万次,每天8000,10天8万,50天40万。。不...

网友S:
每天约工作 8K 次

不坏才不正常!!!

网友T:
要不加个阻容保护电路

网友U:
是不是断电后自感高压高导致烧毁,是否可以尝试增加续流二极管进行保护呢?

网友V:
首先观察线圈上的电压表示 直流还是交流 确认无误后还经常烧建议选用固态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U:
是不是断电后自感高压高导致烧毁,是否可以尝试增加续流二...

  请问 如何加续流二极管 ?

网友W:
换24v接触器

网友X:
这个就是那些西门子走狗叫嚣的高性能产品!

网友X:
上述图片,整个柜子就是一个220转DC24V的开关电源,其余PLC、触摸屏等全部是DC24V!

这种狗逼西门子(记住:还是进口西门子)谁用谁死!

西门子走狗们你们去死吧

网友X:
每天8000次,频率挺高的,换用光耦继电器或者固态继电器均可

网友Y:
引用 网友D:
每天8K,继电器是有动作次数的,三四个月就是80、90万次啦

网友Z:
换固态继电器更好吧,每天8K次,频率不低啊!!!

网友AA:
引用 网友X:
这个就是那些西门子走狗叫嚣的高性能产品!

我也遇到过把PLC烧得面目全非,原因是高压部分走线布局不合理,和输出没用隔离继电器

网友AB:
可能

1:中继问题,假货;

2:电流太大,换固态继电器,或用中继拖动一个交流接触器。

网友A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每天8K,恐怕中间继...

开玩笑,我有一台设备用欧姆龙的中间继电器,一天动作20K次,三个月了,毛问题都没有

网友AD:
改用意大利FINDER试试看。

网友AE:
楼主可以加个反向续流二极管试试看,我公司的油压机也是这样,每天频繁运行,小中继经常出现问题,后来我在每个中继线圈上并联二极管,现在好多了!

网友AF(2025-11-05):
这个要看电流多大,试着把两组触点并联起来用怎么样

网友AG:
引用 网友N:
40万次,每天8000,10天8万,50天40万。。不到两个月。。你三四个月才换一次,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