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摩根CE03250驱动问题

楼主(2015-07-05):
科尔摩根驱动 型号CE03250

报警代码:R4

驱动器连接直线电机带一个光栅尺海德汉,型号:LS476

光栅尺上带2个读数头(A/B),读数头数据信号接到倍福KL5101上。

驱动有部分信号接到PLC上,光栅尺和驱动信号有公用部分信号。

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象?

注释:A/B读数头的PLC型号通讯板已经更换,无效果。

谢谢各位回复。

楼主:
R4报警提示A/B相短路。

检查直线电机发现直线电机转子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