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调刚性

楼主(2015-07-05):
安川伺服怎么调整刚性,电机加了负载抖动太大了,我想把刚性调大,不知道怎么做,请大神帮忙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负载抖动大可能是伺服增益太高,也可能是负载惯量太大。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B:
首先把Pn170的值改成1400,增加Pn100,Pn102的值可以增加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