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如何显示出叶片转动的效果

楼主(2015-07-05):
威纶触摸屏如何显示出叶片转动的效果,就是和plc连接后接收到一个on信号,然后触摸屏这边怎么设置

我用的是6070IP,谢谢!

网友A:
用两个以上角度不同的叶片做闪烁动作就可以了

网友B:
去威纶通官网的论坛。里面有图库,有你想要的叶片效果的GIF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