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断器选择时注意事项

楼主(2015-07-06):
1.熔断器选择提示:

熔断器主要根据负载的情况和电路断路电流的大小来选择类型。

例如,对于容量较小的照明线路或调动机的保护,宜采用RC1A系列插入式熔断器或RM10系列无填料密闭管式熔断器;对于短路电流较大的电路或有易燃气体的场合,宜采用具有高分断能力RL系列螺旋式熔断器或RT(包括NT)系列有填料封闭管式熔断器;对于保护硅整流器件及晶闸管的场合,应采用快速熔断器。

2.选择熔断器时应遵守的原则:

1)根据使用条件确定熔断器的类型。

2)选择熔断器的规格时,应首先选定熔体的规格,然后再根据熔体去选择熔断器的规格。

3)熔断器的保护特性应与被保护对象的过载特性有良好的配合。

4)在配电系统中,各级熔断器应相互匹配,一般上一级熔体的额定电流要比下一级熔体的额定电流大2~3倍。

5)对于保护电动机的熔断器,应注意电动机起动电流的影响,熔断器一般只作为电动机的短路保护,过载保护应采用热继电器。

6)熔断器的额定电流应不小于熔体的额定电流;额定分断能力应大于电路中可能出现的最大短路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