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跟库卡机器人连接IP怎么设置???

楼主(2015-07-06):
目前不知道咋回事, 用一根网线连接KRC 4与笔记本,workvisual找不到机器人,

这个是机器人IP

楼主想了两个办法,方法一:把电脑IP设置为172.31.1.128,子网掩码设置为255.255.0.0

方法二,弄个路由器,把电脑和机器人都连到路由上,都设置成自动获取IP

楼主的办法可行不???

网友A:
     不会机器人呀,看到我们厂的 ABB ,老大就是好像直接网络线连接到电脑的

网友B:
一个局域网   都可以访问的~~~~~  您既然有条件直接测试即可

网友C:
首先把自己的电脑ip设置成172.31.1.111.然后用网线连接好电脑和机器人,在电脑的开始——运行中输入cmd,然后ping 172.31.1.147,回车试试,ping成功说明是可以的,不成功只能找硬件问题了

网友D(2016-07-22):
看网口位置了,不在主机箱上的是不用设置ip的,也不能设置ip的。

网友E(2016-10-10):
必须把电脑的ip改到与机器人一个频段上

网友F:
必须将机器人控制器的IP设定为和计算机连接网口同一个网段内,用不用交换机一样的。

网友G(2018-05-31):
第一!电脑要设置跟机器人同一网段,172.31.1.**

第二!网线要插到机器人的KLI网口上,其他口不行

第三!电脑—运行—输入"cmd"——输入“ping 172.31.1.147”,看能不能ping通

第四!打开workbisual软件,点击“搜索项目”

大功告成!

如有疑问,欢迎咨询。

网友H:
目前不知道咋回事, 用一根网线连接KRC 4与笔记本,workvisual找不到机器人,

这个是机器人IP

网友I:
第一!电脑要设置跟机器人同一网段,172.31.1.**

第二!网线要插到机器人的KLI网口上,其他口不行

第三!电脑—运行—输入"cmd"——输入“ping 172.31.1.147”,看能不能ping通

第四!打开workbisual软件,点击“搜索项目”

大功告成!

网友J(2018-07-07):
引用 网友C:
首先把自己的电脑ip设置成172.31.1.111.然...

网友K:
把电脑的IP改为172.31.145试试,看能不能PING通,网线一端接电脑,一端接在KLI

网友L(2018-08-14):
引用 网友H:
目前不知道咋回事, 用一根网线连接KRC 4与笔记本,...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把电脑的IP改为172.31.145试试,看能不能PI...

网友M(2018-12-14):
不错,有用到,学习中!

网友N(2019-05-06):
路过蹭一波经验的.....

网友O(2019-06-14):
积分不够,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