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西门子变频器430-30KW启动时报过流

楼主(2015-07-06):
今天打开了,发现驱动板有过热现象,请问是 什么原因?

请指点,谢谢。

楼主:
图片这是。。。。。。。。。。。。。。。

楼主:
这是正 反面过热的情况。

楼主:
有遇到这种现象的吗?请指点,谢谢。

网友A:
  好像有烧坏的黑色灰在呀 ???  拿出去维修吧

网友B:
首先判定:自己的电机绝缘,如果电机绝缘是好的,那外围就没有事情;

只能是变频器内部的驱动板或者模块坏掉了,找供应商维修一下、、、、

楼主:
想自己修。学习学习。

谢谢。

楼主:
从网上搜了,不是过热。

网友C:
自己能修得话实力很强大啊!我们单位都是外修的。

网友D:
送修吧,别把小问题搞成大问题。

这个位置有可能(只是可能)是开关电源的启动电阻,温度较高。

楼主:
问题已解决了。应该是接触不良。具体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谢谢。

楼主:
这个不是过热造成的。

网友E:
如果组装时不主意一些安装工艺细节,想当然玩似的就弄好,我看过不了多久又会出问题

网友F:
不会修  想看看图片  万一以后碰到了有个底

楼主:
修变频器,个人认为:打开后,根据故障现象,判断大概故障范围,也就是在哪个板子上,然后,观察板子外观,有没有明显的损害元器件,如果没有再测半导体元件。就容易查出问题。

这是,简单的故障。

复杂的还得请高手指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修变频器,个人认为:打开后,根据故障现象,判断大概故障...

 你已经成为变频器维修大师了!

变频器上那么多无源器件都要逐个测试吗?那么的集成电路咋测呀?

楼主:
集成电路,先测VCC和GND是不是短路,如果电源正常,你就得看集成电路的手册,根据手册判断I/0是不是正常。不带电的情况下,测阻值。具体再百度一下。

因我的水平有限,说的不一定对。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