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器A.101

楼主(2015-07-06):
安川电机测刚性自动调整的时候一会儿就出现A.101伺服报警。电机线确定没有错误。后来将再生电阻pn600的值设置大了一点就没有出现了,不知道是否有什么隐患?请各位大侠告知!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请问您使用的伺服型号是什么,然后伺服的固件版本是什么(可以通过UN012查看伺服固件版本)?

     A.101是过电流警报,负载过载,再生过载和电机线没有接好,或者是伺服故障,都有可能会引起A101警报。

    你可能是再生过载引起的,所以增大再生电阻的使用率之后不再出现。但是只是推测。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请问您使用的伺服型号是什么,然后伺服的固件版本是什么(可以通过UN012查看伺服固件版本)?     A.101是过电流警报,负载过载,再生过载和电机线没有接好,或者是伺服故障,都有可能会引起A101警报。    你可能是再生过载引起的,所以增大再生电阻的使用率之后不再出现。但是只是推测。 此致----------------------------------------------------------------------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受理时间>周一~周五 (节假日除外)9:00~11:30/12:30~16:30安川电机主页→http://www.yaskawa.com.cn ----------------------------------------------------------------------

已经解决了!自动调整多试了几次就没有这种状况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