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ATIC Manager打开背景数据块问题

楼主(2015-07-06):
请问:在使用SIMATIC Manager打开FB的背景数据块时候出现对话框,”是否使用数据块的参数分配打开DB?”,选择“是”和选择“否”有何区别?

楼主:
还有,如果把“打开背景数据块时始终显示此消息(A)”前的对勾去掉,用什么方法或者在哪里设置,可以让此对话框再次出现(重装软件就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