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与台达HMI通讯

楼主(2015-07-06):
 HMI DOP-B10E615同西门子300CPU312C通讯,使用台达HMI软件中S7 300without PC Adaptor协议,通讯波特率19200,确认通讯正常,Q,M区地址均显示或控制正常。

使用T和C寄存器,输入数值后,HMI上不显示输入的数值,而是显示0?

请教大神们这是什么原因?PLC或者HMI上还需要做什么设置吗?

楼主:
这个怎么破啊?坐等大神指教啊!!!

网友A:
T和C分别是定时器和计数器吧,你把数值输入,只是给定时器一个定时时间和计数器一个计数比较值,要想把这个数值显示出来,试试把给定值给到MD xx或mw xx,然后在HMI画面里关联MD或MW,直接用T或C应该显示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和C分别是定时器和计数器吧,你把数值输入,只是给定时...

非常感谢,我试一下看看~~

网友B:
2楼解答的很清楚。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解答的很清楚。支持!!!!!!!!!!!!!!

也就是说,单纯的对应的计数器或定时器,是无法在触摸屏上直接做显示或设置数值,是吗?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您的解答~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