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电气控制系统常见故障的诊断和维修

楼主(2015-07-06):
  在使用电梯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一些控制系统上的故障,为了保证电梯的运行,当出现故障的时候,便要迅速的将故障排除,这样可以使电梯的电气设备和线路的使用寿命大大加强,本文分析了电梯控制系统出现问题的原因,要求对一些偶然性、突发性的问题故障仔细探讨,进而保证电梯安全可靠的运行。
  通常来讲,电梯保护器要检测电梯当前的工作情况及外电源的当前情况,同时还要给出尽可能准确的结果,当出现不能确定的情况问题时,要及时报警,此时便要进行人工干预,同时保护器还要在出现问题时可以拖动轿厢到平层,开门放客,语言报警及关门并返回基站的功能,这也是电梯保护器的关键所在。
  电梯在安装盒保养工艺上具有局限性,它要受到条件和环境的影响,便会出现各种故障和问题。其实电梯的运行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一定要具备可运行的条件才可以正常的运行,当持续运行一段时间后,才可以正常的进行换速和停车。当电梯进行人为的强制驱动运行时,就会存在一定的危险性。轻则会造成进一步的损坏,重则便会有人员伤亡。因此对电梯实行正确的、及时的和彻底的维修是非常重要的。

  电梯控制系统常见的故障

  电梯控制系统的故障是多种多样的,一般情况下会出现4种故障:第一,一些自动关门的电梯,门动系统会出现一些由于电器元件的触点接触不良而导致的故障。这些故障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元器件质量、安装质量、维护保养等因素。第二,开关和触点出现的问题和故障。第三,指令按钮及各种信号灯出现的故障。第四,指继电器和接触器发生的故障。
  从上述几类的控制系统故障分析来看,控制系统的故障可以分为短路和短路两类。断路就是指电路不通,元器件不能工作,电梯被迫停止,信号不能显示。出现断路的原因也挺多的,比如元器件引出线的压紧螺丝松动或焊点虚焊;继电器、接触器的触点出现氧化层或被电弧烧毁,还有由于某些接触压力不够造成的断路。短路就是不该被接通的电路接通了,导致电路内电阻变小,这样控制系统的执行程序便出现混乱的状态,有时便可导致失控,无法执行停车的指令。一般有接触器、继电器机械失效,接触器的接触点通、断时产生过强的电弧,还有就是绝缘材料的老化、失效、受潮等等原因都可造成短路。

  电梯电气控制系统的故障检查

  电梯出现故障时需要进行及时的判断和修理,一般来说故障的检查和方法有2种。
  ①短路故障检查方法。一般有2种出现短路故障的情况,其一是电源间短路,此时会产生很大的短路电流,烧毁熔断器熔体,这种情况比较明显,所以当对电路分析时便可查到出并排除。其二便是局部电路短路,当触点粘合时,开关联想不释放,出现这种短路的时候,不会产生很大的电流,熔断器不会损坏。出现的故障就是电梯失控,或者某一继电器不能释放,这要根据相关的继电器来断开,并且逐步的排除故障。
  ②断路故障的检查方法。断路故障一般的表现是接头松动,开关和接触点接触不好、出现断线或者元件损坏,这些故障可用万能表来对其进行检查。采用万能表检查故障时,可以用电阻档和电压档进行检测。用电阻档检查时,需要把电源断开,然后通过电路原理图进行测量,根据测量出的电阻值的大小,来对故障点进行分析。用电压档来检测时,需要接通电源,然后同样要根据电路原理图来对电压进行测量,通过测出的电压值来对故障点进行确定和分析。用短路的方法检查时,可以以电梯的控制原理图为依据,对可能出现的故障触点、开关等进行短接,短接后,如果故障消除了,就说明故障在这部分,缩小范围后,再进行检查,就可知道故障点在哪里。

  电梯的安全装置

  电梯的安全装置一般有:刹车、限位开关、越程开关、缓冲器、安全钳、限速器、安全门、门电开关、门联锁。
  刹车一般是控制电梯起动停止的制动器,可以使电器的轿厢及时的停止、上升或者下降;限位开关可以限制在最高或最低位置不至于继续运行的装置;越程开关指的是当轿厢运行到最低或者最高时,如果限位开关失去作用,那么轿厢就会继续的上行或者下降。防止轿厢冲顶或者沉底,就要设置越程开关,越程开关能切断电源但不能自动复位。它装在机房里,缓冲器的作用就是减少轿厢冲顶或者沉底的能量,装设的具有吸收运动机构能量并使之减少冲击的装置。同时在缓冲器轿厢的接触处装上橡皮或者海绵,这可以减少冲击过程中产生的能量。
  安全钳是为了防止钢丝断裂或者绳槽打滑使得轿厢突然坠落产生事故而设的装置,安全钳要同时具有切断控制电源盒和使轿厢停止下坠的作用。如果电梯没有设置安全钳是不可以乘人或带人的,会发生危险。如果是简易的电梯,(信息来源:http://www.dqjsw.com.cn)也要设置一个在突然出现电梯坠落时的安全装置。为了防止电梯的运行速度超过电梯的正常速度,要在三层以上的乘人或带人电梯上,安装速度控制器,这种装置是与安全钳连在一起的。
  安全门的作用是为了防止人员的手脚伸出井道坠落竖道,所以在乘载厢进出口要安装安全门、在公共场所或居民电梯,其竖道们应该进行封闭设计,轿厢是满门,井道要在1.8 m以上。安装门电开关,是为了防止竖道门、乘载厢门和轿顶门未关而发生事故。门联锁是为了防止人员在竖道门和乘载厢门开动时或者当人员伸出手脚而发生事故,所以要在竖道门和乘载厢门上安装门联锁。

  电梯使用时应注意的管理常识

  在现代的楼房里,电梯作为上下送客或货物的运输工具,对其管理也要特别注意。保障人身和设备的安全性是非常重要的,为此就必须在使用的过程中多加注意。
  要坚持执行电梯管理的规章制度,在需要有司机控制的电梯里,要配备专职的人员,即使在不需要司机的电梯里,也要配备相应的管理人员。要根据具体情况,增加维修人员,在一些条件允许的单位,要有专职的维修人员,这些维修人员要经过严格的培训并且可以安全的执行电梯的操作规程。电梯出现不安全的因素时,要及时的停止使用电梯,停用超过一星期时,再次运行时要首先检查和试运行,确保无误后,方可使用。电梯的设备要采用金属外壳,并且采取接地措施,同时机房内必备灭火设备。还要根据相关的标准和规定,对电梯的工作条件和技术状态进行相应的改变。
  总结
  本文介绍了电梯控制系统出现故障时的诊断分析方法,并找到了一种有效切实可行的维修方案。可以看出,由触点电器元件和无触点电器元件共同组成的无触点控制电梯,其可动触点数明显减少,便导致故障率的大大降低。初步建立的电梯远程监测系统,可以监控电梯的运行状态和出现的故障,这样就使得电梯发生故障后,可以迅速及时的对其进行检查,并对故障快速的排除,进而使电梯可以安全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