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交流调压(感性负载)电流波形异常

楼主(2015-07-06):
向专业人士请教:谢了!

   电路为单相移相触发交流调压器(两个晶闸管反向并联),负载为单相变压器。该调压器用于钢材焊接,正常运行了2个月。现阶段焊接时出现故障(废品)。示波器测量的电压、电流波形见图。

   从图形可看出:电压波形正常(说明触发脉冲和晶闸管正常)。但电流波形异常:

1、电流波形正负半波不对称(负半波正常,正半波异常)

2、正半波未达到最大值(峰值)前,为何出现下陷?

3、为何正负半波电流导通时间不同,分别是6ms和8ms?

4、交流调压输出电压还存在时,为何电流就没有了?

网友A:
查看一下软件,再就是移相控制板的硬件是否容量阻值变化

网友B:
1,建议首先用纯阻性负载测试触发是否对称,SCR死否导通速度一致。

2,看样子电流滞后电压接近90度,按理说变压器等效后应该阻性负载占大多数,电流滞后应该没有这么多才对,与原来正常时比较结果如何?是否二次侧电阻过大,焊接头出现接触不良?

3,是否变压器偏磁严重,交换初级到SCR的两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