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如何下载程序---小型PLC

楼主(2015-07-06):
解决方法:

需要准备的物品:小型PLC、电脑、编程电缆、PLC供电电源

操作步骤:

1、下载安装编程软件、编程电缆驱动程序;

2、连接PLC和电脑(PLC白色口、电脑USB口),请参考常见问题:编程软件和PLC通讯不上?

3、打开编程软件--打开工程或者新建项目(新建项目后需插入PLC站,如图)

4、点击通讯--设置PG/PC接口--双击PC/PPI Cable--选择合适的串口和波特率,串口号可由设备管理器中查知;

5、设置完成后请点击刷新,搜索到PLC后点确定,如图;

6、编写完程序后点击红框处,勾选需要下载的部分,点击下载即可,如图;

网友A:
和西门子200PLC编程软件看起来很相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西门子200PLC编程软件看起来很相似的。     ...

我们这个是跟西门子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