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1DA-BD输出问题

楼主(2015-07-06):
FX1N-1DA-BD输出有误差,正常情况下电压输出是0~10V对应数字量0~4000,2000时应该是5V。但经过测量有5.3V。应该什么处理??

网友A:
应用0~20MA输出,输出并个250欧,功率不小于1/4W的电阻就会得到0~5伏的输出要求了。

网友B:
那么老设备还在用啊!调整增益和偏移量调整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用0~20MA输出,输出并个250欧,功率不小于1/...

 我在想:程序中数据0~4000时对应输出0~10V。如果程序数据改成0~2000,输出是不是就0~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老设备还在用啊!调整增益和偏移量调整试试看。

  不知FX1N-1DA-BD和FX3G-1DA-BD有啥区别? FX1N-1DA-BD能否使用在FX3G主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