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m258与INTOUCH地址对应

楼主(2015-07-06):
求助大神。。。我想问下M258地址如何与INTOUCH地址对应?例如:%MW1000对应的是INTOUCH里面是401001,%Mx3000.0对应INTOUCH上的地址是多少?也就是上位机上面怎么取位地址?

网友:
同求,intouch读M258中的位地址不知道该怎么弄。

网友A:
同求,intouch读M258中的位地址不知道该怎么弄  www.gaoshengdq.com

楼主(2016-08-07):
自己回答。。。%Mx3000.0,%Mx3000.1 换算成%mw 就是%MW1500的第0位和第1位。在intouch中%Mx3000.0对应地址为401501的第0位,%Mx3000.1对应地址为401501的第1位。

网友B(2018-08-31):

。。。%Mx3000.0,%Mx3000.1 换算成%mw 就是%MW1500的第0位和第1位。在intouch中%Mx3000.0对应地址为401501的第0位,%Mx3000.1对应地址为401501的第1位。

顶一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