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如何排查

楼主(2015-07-07):
1、 通电后没有显示,如果将变频器设成面板控制,按运行键看变频器有没有输出。故障或启动电阻出现故障。一般是由于开关电源损坏或软充电电路损坏使直流电引起,如启动电阻故障,也有可能是面板损坏。

2、 上电后检测故障显示内容,并初步断定故障原因。

3、 如未显示故障,首先检查参数是否有异常。将参数复归后,进行空载(不接电机)情况下启动变频器,并测试U、V、W三相输出电压值。如出现缺相、三相不平衡等情况,则模块或驱动板有故障。

4、 在输出电压正常(无缺相、三相平衡)的情况下,带载测试。测试时,最好是满负载测试;一般来说都是输出过电压、过电流、过负载。还有就是模块的电压过高。当发生这些问题时,变频器的故障灯都会亮灯,具体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看变频器面板上的故障代码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