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待机状态下 使能的通断

楼主(2015-07-07):
求教:

    伺服做垂直轴,带刹车。速度模式。(还有一个水平轴工作正常,公用使能)

    目前做法是开机初始化给使能,出现问题是垂直轴长时间待机状态下发热。

功率200w。伺服额定持续电流1.7A,测定待机电流1.5A,有时会出现波动。测定运行时电流1.9A。

 1.是否可以把使能加在每个动作之前 等待100ms(待定)后给运动指令。这样平时待机时Z轴为抱闸状态。缺点是程序需要更改,并且动作变慢,点动情况下需设置单独的使能开关。

2.更换大功率电机。

    新人求罩!

网友A:
上电就使能,,再松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就使能,,再松闸!!

可是电机发烫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上电就使能,,再松闸...

电机发烫那是因为你电机虽然没有运行,实际上已经在工作,怎么会不热呢

网友C:
电机在零速定位状态,发热正常。想不发热用机械抱闸。使能和抱闸连锁,上使能释放抱闸,下使能抱闸制动。驱动器有这功能啊!

你那垂直轴没加配重吗?如果配重合适,伺服定位时不会有太大电流。

网友D:
升降伺服带刹车,发热不只是来自电机,还有刹车线圈,发热算是正常

楼主:
回诸位

    主要是电机使能 松闸后,会突发性抖动,伴随呜呜呜声音,特别奇怪!稍微用手抬一下或者压一下,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