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机的维修流程

楼主(2015-07-07):
高压电机维修的工艺流程如下:
一.绕线
二.成型前包扎
  高压电机梭型线圈绕制后,用收缩带,黄蜡绸带等绝缘材料包扎,目的是:保护线圈外绝缘、层间绝缘、匝间绝缘不至于损坏。在拉型机时免受模具夹具、鼻端销钉等摩擦,防止松动变形。
  包扎线圈一般用女工,由于女工心细手巧且干活速度快,一般3-5人包扎供拉型。也可使用电动包带机.
三.成型
四.整形
  高压电机由于加上层数不等的云母绝缘材料后,厚度增加了很多,线圈端部距离被绝缘层挤占,稍不注意,嵌线时拥挤嵌放不下去,造成嵌线困难,这就需要冷整型。
五.包扎云母带及热压
热压的主要目的有:
       1. 定形后可嵌线方便。
  2. 线圈固化可防潮,防水浸。
  3. 电晕放电到槽口以外。
  4. 完成对外界的封闭,免高压击穿。

六.测试耐压
  自绕制线圈至嵌线完毕,一般要多做一只线圈,目的有:
  1. 留下该型号电机技术数据(线规,匝数,绝缘厚度,直线长,弯度,端部长,抬高度与节距角度等数据)。
  2. 以备哪一只线圈不合格时替换。
  高压电机一般以200KW—2000KW居多,重量最一般在3吨以上,根据自身条件可设计合适的行吊,以便于维修电机之用。
七.嵌线(定子、转子)

八.浸漆
九.试验

一般多大的电机用九星电绝缘轴承

这需要根据电机的电源状态来定。正常电网供电无高频电压电流成分,一般不使用绝缘轴承,只有高压电机大电机如400以上规格才使用。但现在变频电源供电,由于电源品质含有很多的高频成分,造成电机轴电流增加,因而在400以上规格化均应考虑此问题,甚至于再小此的规格也根据使用状况也考虑安装了绝缘轴承,如电动汽车,电轨道机车等使用的主电机一般100KW左右,都必须使用九星电绝缘轴承(或者采用其它绝缘结构来保证轴电流不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