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屏里的火焰图怎么弄啊

楼主(2015-07-07):
昆仑通态的,一个锅炉控制,燃烧机需要喷出火焰来,我在网上找了很久也没找到合适的动态火焰图,谁那有横向的火焰啊

楼主:
自己也是刚开始接触这个行业不太懂

网友A:
去他们官网库里面找找,或者是官网的例程上,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网友B:
去他们官网库里面

网友B:
去他们官网库里面

   安徽高盛电气有限公司

网友C:
            把两个画面叠加

网友D:
去官网找找。

网友E:
弄两张图片,来回隐藏显示,放的位置上要有点偏差,感觉到动态即可

网友F(2015-09-11):
没必要搞这些花样,占用硬件资源, 只要有个东西能表示有火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