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式流量计技术文件

楼主(2015-07-07):
一、  技术说明

1.  产品介绍:

    TF100系列是引进加拿大SAILSORS先进技术生产测量气体质量流量的流量计。传统流量计需要温度、压力补偿来测量流体质量流量,而它无须温压补偿,直接测出流体的质量流量。它的突出特点是:可以直接进行贸易结算;没有活动部件;压力损失小;量程比宽;精度高;可靠性高;安装简单,操作方便。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医疗、热电厂、环保等行业。

      本系列中的防爆产品经国家防爆质检部门检验合格,防爆产品标志为ExdIICT4(隔爆型),该防爆产品适用于含有IIA~IIC 类T1 ~T4温度级别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1区、2区危险场所。

2.  工作原理:

    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采用热扩散原理,热扩散技术是一种在苛刻条件下性能优良、可靠性高的技术,其典型传感元件包括两个热电阻(铂RTD ),一个是速度传感器,一个是自动补偿气体温度变化的温度传感器。当这两个RTD 被置于介质中时,其中速度传感器被加热到环境温度以上的一个恒定的温差,另一个温度传感器用于感应介质温度。流经速度传感器的气体质量流量是通过传感元件的热传递量来计算的。气体速率增加,传感器传递给介质的热量增多,因此需要供给更多的功率,而电子单元加热RTD 的功率与质量流量成一定的对应关系。

二、 数据指标

测量范围:(0~60)Nm/s(标准状态为0℃,101.325KPa

温度范围:环境温度:-40℃~+85℃.介质温度:-10℃~+100℃;   -10℃~+200℃;-40℃~+450℃

准确度:±1%的读数±0.5%满量程

重复性:±0.5%的满量程

供电电压:24VDC±10% ;220VAC±10%

工作压力:1.6Mpa (大于此范围可协议供货)

温度系数:0.05%/℃

通讯接口:RS232或RS485可对所有参数进行设置及调整,并对主变量进行监测。

显示接口:LED和按键允许用户现场设定流量量程和报警点以及校正流量、温度等参数可选的LCD :瞬时流量

         累积流量,累积时间等

防爆认证:EXdIICT4

三、安装说明

1.安装注意事项

1.1温度极限:

在安装式时,要注意使用的温度范围,超出范围的应用可能在精度上有所误差。

1.2压力极限:

在安装式时,要注意使用的压力范围,禁止超出范围的应用,否则可能产品损坏。

1.3外壳保护:IP65

1.4防爆要求:

(1)使用中端盖必须旋紧,电气连接接口必须用附件旋紧密封。

(2)仪表的安装应避免其周围的环境温度超过技术参数规定的范围,最高表面温度不能超过其允许的气体的温度组别。

(3)隔爆型应注意保护隔爆面和隔爆螺纹,不允许有损伤。

(4)经防爆检验合格的产品,不允许随意变动零部件。

(5)防爆型流量计现场安装须符合GN3836.15-2000《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第15部分:危险场所电气安装(煤、矿除外)》标准相关规定。

(6)防爆型产品外壳必须可靠接大地。

(7)安装前须进行各项检查,若不符合要求,不允许使用:

①  有无防爆标志,防爆合格证编号,与周围的环境是否相适应。

②  隔爆零件无裂纹、缺陷。

在操作之前,一定关闭电源!!

 2. 插入式安装

    一般情况下,在用户不注明的条件下,制造厂提供标准M32安装螺纹的锁紧头进行安装,安装时应综合考虑现场的情况和制造厂的建议。

     安装时应注意:

1)应避免损坏和磕碰传感器

2)应避免太阳光直射传感器

3)在流速非常低的情况下(0.2m/s),来自长探针的对流热量将对短探针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建议选择其他安装形式(水平安装)

   2.1一体式安装

一体化安装有三种接口方式

材质为316L的锁紧头

材质为316L的法兰

带球阀不断流安装

    在安装时可根据实际情况自主选择,在定货时注. 安装方向为流向标识面向流体流向,即短探针面向流体流向。

2.2分体式安装

    分体式安装与一体式安装方法相同,只是分体式还要安装转换器,

在安装时注意不要任意裁减探头与转换器之间的电缆长度,虽然在电路设计中已经避免了线阻的影响,但由于电缆是专用的,因而不建议用户在没有得到制造厂允许的条件下,任意裁 减电缆长度

  2.3安装深度(一体式、分体式)

1)将锁紧头装置装入用户的管道内

2)探头插入长度应超过管道中心1/2+25mm;只要保证在流体的平均流速处,一般情况下,在大于200mm口径时,也可插入深度为1/8内径。

  2.4传感器安装方向

          1)流量方向应与探杆上焊接的指示方向相同

         2)流量方向应与探杆上焊接的指示方向的平行度应小于±10℃

3.带测量管式安装

    注意:在流速非常低的情况下(0.2m/s),来自长探头的对流热量将对短探头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建议选择其他安装形式(水平安装)

3.1一体式安装

      一体化安装有三种接口方式:

1)材质为316L螺纹

2)材质为316L的法兰

3)直接焊接

3.2分体安装

    分体式安装与一体式安装方法相同,只是分体式还要安装转换器,在安装时注意不要任意裁减探头与转换器之间的电缆长度,虽然在电路设计中已经避免了线阻的影响,但由于电缆是专用的,因而不建议用户在没有得到制造厂允许的条件下,任意裁 减电缆长度

3.3安装方向

    安装带测量管的流量计时应使测量管上箭头与流体的流动方向保持一致。

4.安装位置

    建议:在安装仪表时,应远离弯头、阻碍物、变径、电磁阀等地方,以保证有稳定的流场。

带测量管式和插入式流量计都需要一定长度前置直管段。ISO/DIS 14511未具体规定,仅指出应按制造厂的建议。BS 7405建议对在管道中用插入流量计时,需(8~10)D上游长管和(3~5)D下游直管。表2带测量管流量计所规定上游直管段长度;若在其进口端内装一块或二块多孔“板式流动调整器(整流器)”后,长度如表最右列所示可大为缩短。

四、技术支持

故障分析与处理:

   仪表在投入运行后,常遇的几种情况列举如下:

流量显示很小——传感器安装方向反;传感器污染大。短传感器在前;清洗传感器

误差大——传感器污染大;插入深度过深或过短;流体含有太多杂质;清洗传感器;严格按照操作说明书安           装;在入口处采取过滤措施;

流量波动大——直管段短;电磁干扰。严格按照操作说明书安装;电气布线应正确施工,强电和弱电分开,               采取电气隔离措施

流量无显示——供电电源可能有问题;接线是否有误;检查电源;按照操作说明书安装

没有电流输出——供电电源可能有问题;接线是否有误;接线是否牢固;电子部件损坏。检查电源;按照操                 作说明书安装;重新接线;更换电子部件

    注意:产品在出厂时都经过严格的标定和检验,强烈推荐用户勿自己维修,勿焊接或拆卸动电子部件中的任何电子零件。否则可能造成更大的毁坏。